威纶通触屏数据错误

楼主(2013-08-19):
我们现在有一个威纶通的触屏MT508花屏了,准备换成6070iH。通过软件上的转换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触屏里面,但是6070iH里面的数据都显示为****。后来检查为数据格式错误,比如触屏输入100,PLC上监视得到的数据为60多万的一个超级大的数字。而换回旧的MT508就是正常的。旧触屏上的数据类型是十进制数,新触屏上数据类型是32-bit Signed

网友A:
转换一般数据类型没有变化的

网友B:
应该是数据类型有问题,你通PLC试试,看看

网友C:
你这样选的是单精度的数据类型,应该选成整数或IN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选的是单精度的数据类型,应该选成整数或INT类型

怎样换成INT呢。没找到可以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数据类型有问题,你通PLC试试,看看

以前的HMI都可以,,换了之后就数据就不对,再换回旧的触屏数据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