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_300 315F MMC卡

楼主(2013-08-19):
最近在调试设备的时候遇到了S7_300 315F 无法下载到PLC中,stop指示灯一直在以1HZ 是闪烁,被动格式化也无法解除!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程序无法下载,原因很多:

1, PLC 本身硬件有无故障问题

2, PLC 与 PG 电脑的连接正确吗

3, 如 PLC 内无硬件组态程序,在连接正确 时还要先下载硬件组态

4, 还有 PLC 的小开关要拨到 STOP 或是 RUN -P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