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台达A2伺服的参数单位

楼主(2013-08-19):
我在设计A2电子凸轮的过程需要使用马达当前转速的监视参数。把这个参数让伺服自己写入数据阵列中。用于,在凸轮任意点上脱离的时候可以令伺服电机,以当前速度为初速度,减速到0的一个路径过程。所以我需要减速路径的初速度。

当前问题是我手上没有伺服。不知道这个监控参数的小数点有几位。只知道他的单位是r/min。不知道小数点的话直接写到数据阵列中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单位不对,那么还要另想办法。

楼主:
这个减速过程因为是紧接着凸轮的脱离的。中间最好不间断。用伺服本身的数据给回自己就是最快的了。伺服本身也具备这样的抓取参数功能。

网友A(2013-11-01):
这个方法好象可行,可以先读速度写入后再脱离(关闭)凸轮,进入刚才的定速PR,再执行一个0速延时PR。只是不知在脱离(关闭)凸轮到定速PR间过度平滑度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