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玩意,原来可以这样的?

楼主(2013-08-19):
昨天广州回来,火车停运,只好坐飞机咯。

在机场见到这玩意,着实大开眼界了。

看出什么奥秘了吗?

网友A:
这不是插座而已嘛?

莫非还有玄机?

网友B:
这个早有了,你说的是插座上的USB充电接口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有了,你说的是插座上的USB充电接口是吧。

 看不清啊

网友D:
上面的盖子可以打开????难道是US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盖子可以打开????难道是USB???

 第一次见

网友F:
 这个在机场候机厅上有的,也就是下面是正常的 220VAC 插座,上面的盖子可以打开是USB给手机充电使用

 现在家里装修,家用插座也开始有这个

网友G:
那上面的USB不是要变压器了??

楼主:
而且可是ABB的产品哦,见过ABB这样的?

上面是有两个USB插口,可以充电,输出电压 5V

网友H:
第一次见这玩意,你敢直接用数据线插上去给手机充电吗?反正我是不敢

网友I:
除非你想成为第二个被手机电死的!

网友:
上面是USB接口,但要给手机充电时触电

网友J:
其实是上面的盖子打开之后有很多手机充电器的插口。。。烂苹果的、安卓的

网友K(2015-10-19):
学学学学学uxujeuxujeuxujeuxujeuxueuxeu

网友L(2020-09-08):
家里还是不要装这种插座了越简单故障越少 这种插座USB部分一直通电 想想都可怕那天家里没人如果发生自燃就完蛋了

网友M:
请问兄台是从哪里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