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OR怎么样把一个光电两次型号的时间截取出来进行逻辑运算

楼主(2013-08-19):
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把一个光电这一次和下一次感应之间的时间截取出来,我们需要进行逻辑运算。因为我们的速度不统一,有的时候一秒感应一次,有的时候可能一秒感应三次。我们需要跟有些元器件同步。先谢谢回答……

网友A:
用光电上延脉冲触发循环位移,再用0.01秒脉冲加1计数,第一个脉冲启动第一计数,第二个脉冲停止第一计数同时启动第二计数,做n个计数,他们的值进行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