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通讯指令的不解现象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13-08-19):
PLC:FX3G

接收端:PC串口调试助手

数值进制:16进制

现象:发送8C,PC接收显示0C

     发送9C,PC接收显示1C

     ......

     发送FC,PC接收显示7C

     以上现象看起来是8进制向前进位了的结果啊。M8161 ON(8位模式)和OFF(16位模式)都试过了,都是同样的现象。三菱技术支持的回答是串口调试软件的问题,但我换了3个不同的串口调试软件,都是一样的结果。

     请大家指导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通讯格式不一致,也就是说是几位通讯(7位?8位),停止位(1位?2位)的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通讯格式不会错。应该是数据溢出了,M8161 ON(8位模式)大于7F(127),M8161 OFF(16位)模式大于7FFF(32767),都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这样的话,大家用Modbus RTU协议 访问 40002 参数时,是怎么做的?

请不要建议我换PLC,我看到网上FX1N的都有做Modbus RTU通讯。如果能换PLC,我肯定不用三菱。

网友B:
通讯问题,确实头痛,这个真不好解释,只能现场慢慢摸索测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是没设置好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解决了,我看现象好像是数据只有7位的意思,第8位被忽略掉了。把通讯格式的数据长度从7位改成8位,问题解决。

  还是1楼说的对。通讯还得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