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驱动学习!

楼主(2013-08-19):
我是组态软件学习新手,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1.通讯协议和脚本驱动是什么关系?

2.我的昆仑通态液晶屏和DSP实现485串口通讯,现在导师给了一份通信协议,我学要重新写脚本驱动程序吗?

谢谢!

网友A:
看给你的是什么协议了,如果是modbus协议,那就不用,如何是自定义的协议,那你得自己写驱动了

网友B:
发出来看看,大家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给你的是什么协议了,如果是modbus协议,那就不用...

协议是接收和发送数据包,包括包头和站点号命令码、效验码等10字节或更多!通讯速率:9600,8,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给你的是什么协议了,如果是modbus协议,那就不用...

这应该不是modbus协议吧?

网友C:
可以自己写驱动,也可以使用 串口收发数据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