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变频

楼主(2013-08-19):
上电输入有电,但键盘无显示,变频里好像有好小的滴答滴答声,控制板24+与COM端只有16V哪位大侠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测量其他回路电压是否正确?如正常,则可能是24v供电或者负载的问题。摘掉风扇再试试,如果不正常则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了,需要测量厚膜的相关数据并进一步分析。近期也在处理几台EV2000的变频器,关注楼主的帖子。

网友A:
前两天刚处理的一台: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955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其他回路电压是否正确?如正常,则可能是24v供电或...

我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无显示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1.开关电源有问题

2.电流互感器有短路的

楼主:
上电电源指示灯亮,就是屏幕无显示,电流互感器有滴答声吗

网友B:
有滴答声说明开关电源不起振,不起振面板就无显示,原因还是开关电源或外围有短路点,我碰到过一台就是电流互感器15V回路短路的,开关电源就起振不了的。你好像不太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纵横军团-小麻籽  测量其他回路电压是...

 首先测量端子上P1和—直流电压是否560V左右,测量控制线端子P24和COM是否是24V,如不是就要拆开变频器检查开关电源,测量开关电源的其他输出是否正确,包括正负10V,30V电压等。如正确可以重点检查24V回路,如不正确说明开关电源和负载有问题。

网友A:
对于开关电源的检查首先要测量厚膜板的启动电压有无,测量该板2、4脚是否在12V-30V之间,测量3脚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另外也可以将负载逐步剔除,看电压是否恢复,注意对于5V电压断开时必须要在取样端之后,否则取样电压丢失将导致开关电源输出异常烧毁负载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