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九

楼主(2013-08-1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九

   本文一例为网上的求助帖TN一c中每相都是单相设备,N线的电流如何算出

   像这类求助帖很多,这里对如何求三相电源的零线电流作以解答,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对如何求三线电的零线(N)的电流,通常有2种方法:1、理论计算(矢量相加)2、作图法求零线电流。下举一例:

    三相电电压平衡,零线N可靠接地。每相对N电压=220V。A相负载为电阻,阻值=220欧,B相负载为感性负载,其阻值=220欧,阻抗角=30度。C相负载为容性负载,其阻值=220欧,阻抗角=-30度。求零线电流

  解题步骤:

  1、先求出每相电流的模值:即用相电压除以负载阻抗值:

Ia=220÷220=1A    Ib=220÷220=1A    Ic=220÷220=1A

  2、画出三相电的电压与电流的相量图,见下图左:

其Ua、Ub、Uc 电压的模值均=220V,彼此相位差=120度。其Ia、Ib、Ic 电流模值均=1A。其Ia与Ua同相位,Ib滞后Ub 30度,Ic引前Uc 30度(见下图左)。

   3、求解零线电流IN:

  (1)用计算法求N线电流:

  由上左图知:Ib与Ia相位差=120+30=150度,其分量电流模值为:Ib1=Ib*sin150 =0.5,电流方向与Ia垂直(滞后Ia 90度),Ib2=Ib*cos150 =-√3/2 ,其电流方向与Ia相反。(见上图中)

  Ic与Ia相位差= -120 -30= -150度,其分量电流值为:Ic1=Ic*sin(-150 )= -0.5,电流方向与Ia垂直(引前Ia 90度),Ic2= Ic*cos(-150)=-√3/2 ,其电流方向与Ia相反。  (见上图右)

   Ia方向的电流总和Im= Ia + Ib2 + Ic2 = 1-(√3/2 + √3/2)= 1 - √3 = -0.73 A

  Ia垂直方向的电流总和In = Ib1+Ic1=0.5-0.5=0

  ∵ Im与In的矢量和电流即为零线电流IN,又知In = 0 故:

    零线电流 IN = Im =-0.73 A (即与Ia相位相反)

  (2)用作图法求零线电流:见下右侧图:

  先求Ib与Ic的和电流Ibc=-√3 Ia,  Ibc电流方向与Ia相反。

  再求Ia与Ibc的和电流,即零线电流IN = Ia + Ibc =(1-√3)*Ia=-0.73

  如果 三相当中,A相位高频焊接  B为电机  C为电容储能焊  这样如何求出N的电流?

   解答:只要事前知道这3个负载的阻抗值及阻抗角,可按下面所述的二种方法求出零线电流值。求解零线电流的步骤为:

  1、先求出每相的电流值: Ix = Ux /Zx (Zx为负载阻抗模值)

  2、画出三相电压与电流的向量图,并求出ABC三相电流与Ua相夹角α、β、γ

  3、如用计算法求解,应先将每相电流Ix分解为2个垂直分量:一个分量与Ua相平行,另一个分量与Ua相垂直:

   Ia1=Ia*sinα  Ia2=Ia*cosα,其Ia1与Ua垂直,Ia2与Ua平行。

   Ib1=Ib*sinβ  Ib2=Ib*cosβ,其Ib1与Ua垂直,Ib2与Ua平行。

   Ic1=Ic*sinγ  Ic2=Ic*cosγ,其Ic1与Ua垂直,Ic2与Ua平行。

见下左图:

   再将与Ua垂直的A、B、C相电流分量相加,其代数和In=Ia1+Ib1+Ic1,再将与Ua相平行的A、B、C相的电流分量相加,其代数和Im=Ia2+Ib2+Ic2,

   求出Im与In后,可求出零线电流IN即及其相位角y:

   4、如用作图法求解,见上右侧图:先以Ia与Ib为边画平行四边形,其对角线Iab即为Ia与Ib的矢量和电流,再以Iab与Ic为边画平行四边形,其对角线 IN 即为零线电流。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拜服王工  对网友的无私帮助真是令人折服。

网友B:
有效值等于峰值的根号三。。。。。。。。。。。。。。

楼主:
回2楼,这里的U、I均为有效值,如Ua=220V就是有效值,故用Ua除以电阻或阻抗,其计算的电流值也是有效值。这里不涉及峰值与有效值的转换。

网友C:
太牛掰了。。大学电路原理啊。。全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拜服王工  对网友的无私帮助真是令人折服。      ...

网友E:
大学电路原理啊。。全忘了。。

网友F:
多谢王工,还有问题请教1;TN-C中,N线电流有没可能超过相线电流?

                                             2;假如入一相断线,N线电流如何?<此处内容被屏蔽>三相中有电机,储能焊机,电阻炉等<此处内容被屏蔽>

                                             3‘负载的阻抗值和阻抗角如何知道?

楼主:
   回10楼:1、N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电流: 如A相负载为电阻(=220Ω),B相负载为纯电容(其容抗=220Ω),C相负载为纯电感(感抗=220Ω),其三相电的相电流都=1A(220/220=1),其A相电流Ia与Ua同相位,但B相电流Ib相位将引前Ub 90度,即滞后Ia相位30度。C相电流Ic相位将滞后Uc90度,即引前Ia相位30度。见下面(1)N线电流>相电流图

  则Ib与Ic夹角=60度,其和电流Ibc=√3 Ia,电流Ibc的相位与Ia同相位,则Ibc与Ia的和电流,即N线电流=(1+√3)Ia = 2.73 A ,显然N线电流将大于A、B、C相的相电流(1A)

  2、假如有一相断线,N线电流将等于另二相相电流的矢量和。见下面(2)断一相N线电流图。

  3、负载的阻抗值和阻抗角可以这样求得:

   (1)阻抗值=相电压除以相电流,其电压与相电流可用电压表与电流表测的。

   (2)由(1)可求出负载的相电流值(如=Ia),再选用一电阻R,接在Ua相电压上,用表可测得电阻的电流Ir,再将负载与该电阻并联,接在Ua电压上,用表测得电流为Ix。

  这样Ix就是Ia与Ir的矢量和电流,其Ir与Ua同相位,Ia将滞后Ua相位β度,其β即为负载的阻抗角,从而可知Ia与Ir夹角=β,这样就可用余弦定理求出阻抗角β:

 见下面(3)求阻抗角图

网友G:
分析的的太牛x了,收藏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
1 - √3 = -0.73 A??算错了吧。。。

楼主:
15楼:√3=1.73  故: 1 - √3 = -0.73 A

网友I:
非常实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J:
1.楼主 图中是不是有标错的啊(3)求阻抗角那张图中

2.楼主能否矢量法计算下呢?

楼主:
回18楼:(3)求阻抗角那张图中的Ia与Ir位置标反了,谢谢你的提醒!

 上面的计算公式就是根据Ia与Ir的矢量求和矢量的三个矢量的三角关系,借用余弦定理求出阻抗角β的。

网友K:
真心学习啦!以前都忘了的!

网友L(2013-09-30):
很好的知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