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STL指令

楼主(2013-08-19):
大家好:

    为什么我用GX软件编写STL指令时,不能像下图一样将 SEL S0, LD M0,SET S20,放到一行?GX软件编程

时输入STL S0就直接一行了,好像一个线圈一样直接输出了, 它不能作为下图中触点一样显示吗?

网友A:
 这是软件不一样,功能一样的,都是 顺序功能图控制呀 !

网友B:
GX是新的编程环境,必须换行的,你的书本上的是老版本,现在台达、信捷等支持你下面书本上的编程方式。

其实都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不一样,功能一样的,都是 顺序功能图控制呀 !

谢谢!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不一样,功能一样的,都是 顺序功能图控制呀 !

谢谢!原来如此!!只是 看着别扭 发现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C:
看多了就可以习惯。

网友D:
其实是一样一样嘀。。。。。。。。。。。。。。。

网友E:
其实都一样,你的书本应该是旧版,三菱FX的编程软件教材。

网友F: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  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