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中标准控制和加热冷却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3-08-19):
欧姆龙温控器E5AZ-R3T在初始设定菜单里有标准控制和加热冷却控制选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分别运用在什么不同的需要场合?求不吝请教!谢谢!

网友A(2013-12-02):
欧姆龙仪表不太了解,宇电仪表的加热制冷的功能是指仪表具有2路PID控制输出,更好的满足控温的效果,如需进一步了解可以拨打我的电话0592-2632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