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偏差”控制的“停车误差”

楼主(2013-08-19):
伺服编码器“偏差”控制的“停车误差”

……现在用的伺服的精度编码器是1600000p/r,行走距离的精确度也能在两三个mm之内……

1、关于伺服运动控制的“位置误差”可能产生的原因,我和网友们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2、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到,“偏差停车误差”:

1)当我们对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时,“偏差”为零时伺服“停车”;

2)请问,偏差为零时,伺服真的停车了吗?伺服没有惯性吗?

3)真实情况是,“偏差”是零发出“停车指令”,认为是准确的,但是伺服电机不会立即停车,一定会向前惯性运动后停车,这样就产生位置偏差控制“停车误差”!

4)位置偏差控制“停车误差”,与运动系统惯量、末速度、制动力矩有关,我们可以尽量缩小这个误差,但不能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A:
可以加入前馈算法,提前产生作用!可能更好的控制“停车误差”!

网友B:
伺服怎會有停車的誤差?  這停車誤差又是怎定義? LZ是把響應當成誤差來看  那就有牛頭馬嘴之嫌!

网友C:
1、位置环C,计数器偏差为零,发出停车指令,,就等于按下了变频器的停止按钮;

2、停车指令后,电机有惯性运动或惯性运动制动的一个过程,这不叫“響應”,这叫运动的“惯性”!

3、要说“響應”,那么“发出停车指令”,到“电机电流为零”,之间的时间,可以说是“響應”!

网友D:
加个积分不久好了.就算不加,难道系统不收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个积分不久好了.就算不加,难道系统不收敛?

 1、位置控制不是PID控制;

2、和你一样,很多人认为位置控制是PID闭环控制!

网友B:
呵呵 老劉你在我的文章 還問我位置環的PID在哪裡控制 怎麼在這裡 你的態度又變了

再問 你的"停車指令"是什東西  運動控制就是規劃軌跡控制 他還須你來告訴他停在哪裡  2mm的誤差 這麼大的誤差 你以為控制器 編碼器都跟你一樣 老眼昏花看不到

響應 反應速度由靜止到最高速的時間 反過來也是 再問控制器怎麼發出停車指令 呵呵 問了也是白問 你答不出來 呵呵 老劉再送你一個名詞 "高速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