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距离电压损耗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有几个电磁阀们,从控制柜到阀门拉线的距离有30-50米远。

阀门控制电压是DC24V,现在问题是:距离太远,导致电压有损耗而电磁铁无法工作。

测量控制柜端电压为DC24.0V,而到阀门的电压就只有20.5V,这样导致无法工作。

大神们,有什么简单的办法么?

注意:

1.每个阀门规定电压为DC24V,不能改变工作电压

2.每个阀门位置不一,近的几米远的没有问题。超过10米就有压降

3.阀门最小工作电压DC22V,经试验没有问题

4.由于阀门位置不一,不可能每个都装个变压器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只能选截面大的电线了。

看来增加2V就能正常工作了,提高电源电源吧,提到26V。电磁铁用在30V以下没问题。

网友B:
可以这样处理:变原电压输出为电流输出,输出电流=电磁阀的工作电流,输出电流的饱和电压Um > 28V。直流电磁阀的线圈内阻Rr可直接用表测得,电磁阀工作电流=24V / Rr。如Rr=100欧,则阀门工作电流 I=24 / 100 = 0.24 A。

  输出0.24A的电流源可自行设计,下图可供参考:

 可选用36V大容量直流电源,按上图设计多个可控输出电流=0.24A的电流源,当开关断开时,使R2电压=0,其输出电流I=0,当开关K闭合时,使R2电压=4.8V,其输出电流I=0.24A。

  图中运放器为四运放 LM324,G1为PNP型晶体管BD138,它俩组成电压跟随器,调整RW1使运放器的+输入端对地电压=31.2V,即G1管的发射极对地电压也=31.2V,则R2的电压=36-31.2=4.8V,其集电极输出电流=0.24mA,远距离传送到电磁阀,其电流保持0.24mA不变,电磁阀线圈电压=0.24×100=24V。即使连接导线的内阻引起的最大压降=4V,由于G1管的容许输出的最高电压为31V,故不会使电磁阀线圈电压变低的。

网友C:
1、加大导线截面积为原来2倍;

2、将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再提高5%(常规直流电源均有±10%的调节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大导线截面积为原来2倍;2、将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

我们用这么多开关电源,没有见过有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倒是有输入电压选择档位,请教了!

网友B:
再出一个更简单的240mA输出的电流源电路,见下图:

  该电路只用4个件,费用只需几元钱。安装调试也十分简单:

将G1管的的集电极串入一块电流表,合上开关 K后,调节RW1微调电阻,使G1的集电极电流=240mA,即可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大导线截面积为原...

 一般电源上都有调节旋钮,可能你的电源调节旋钮在壳子里面

网友D:
换粗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大导线截面积为原...

 所有开关电源都带输出电压调节,在接线端子旁边的电位器就是电压调整的。

网友B:
  根据楼主所提的4点说明,知道电磁阀在22~24V之间都可正常工作,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再增加一台直流稳压电源,其输出电压应调节为26V。再将电磁阀分为二组。即选用2组电源分别供电给二组电磁阀:第一组为输出电压=24V的电源供电,供距离较近,其传送导线电阻压降≤2V的电磁阀。第二组为输出电压=26V,供距离稍远,其传送导线电阻压降在2~4V之间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