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如图中编程所示,在x003闭合的情况下,步进电机就转动,而x006是接近开关触点,我原本是想要x006接收到接近开关的信号后,步进电机就立马停转,然后再立马从新转动,所以如图所示,按照编程原理,如图中所示,x006一接收到信号,上升沿使得m6线圈得电,那么m6的常闭触点断开,步进电机停转,然后上升沿一过,m6线圈失电,从而m6的常闭触点又得电,步进电机又重新开始转动,不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x006一接收到信号,步进电机就停转,而且不会重新开始转动,然后x006再次接收到信号的时候,步进电机才会又转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上升沿信号得复位瞬间上电以后就无效了,除非断电。。。。。。你得改程序

网友B:
上升沿触发信号是在上升边沿就触发了,而你的开关信号在延边就使其停止,一直处于高电平,当然不能实现,改一下程序

网友C:
上升沿时间太短 系统来不及反应 你得加定时器控制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上升沿触发信号是在上升边沿就触发,可是为什么,x006一接收到信号,步进电机就停转,而且不会重新开始转动,然后x006再次接收到信号的时候,步进电机才会又转动起来

网友F:
你尝试一下用时间去控制电机的启动。

还有一种方法好简单,你把程序的最后一段移到最上面。我觉得是因为电脑扫描程序时,它是从下到上扫描。我经常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G:
各位兄弟,有好东西下载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