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斗达到一定高度检测方式

楼主(2013-08-19):
一个电机给料斗送料,料斗达到一定高度,料斗是圆形的,达到3米,有个旋转电机把料送走,请问如何让料斗保持在一定高度呢?达到高度停止送料,高度不够送料

网友A:
  说得有点不太清楚 !最好来个示意图 :

1,是料斗进料 3M 还是料斗上升 3M ?

2,让哪个保持一定高度 ?

3,又为什么 ?达到高度停止送料,高度不够送料

网友B:
一般用旋转物料传感器,或者连续检测超声波传感器,做个简单的算法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抱歉,浏览器出现故障,重复好几条!

网友C:
工艺描述不很清楚,有一点要问清楚,

1 旋转送料电机和供料电机是一直同时运行的,物料需要保持一定高度?米-3米。

2旋转送料电机和供料电机是交替运行,

但无论何种方式,检测物料位置可以如楼上所言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设定上下限。也可以两个光电开关配合使用一个检测上限位置,一个检测下限位置。

网友D:
在料斗上方安装一个光电传感器就好了,基恩士、神视都有那种可以检测固定行程范围内物体有无的光电传感器,料满了,就送信号。如果料是不规则的,则可以安装两个,防止误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料斗上方安装一个光电传感器就好了,基恩士、神视都有那...

网友F:
可以考虑加一个光电传感器就可以搞定了!资料市场很多的!

网友G(2014-01-06):
引用 网友C:
工艺描述不很清楚,有一点要问清楚,1 旋转送料电机和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