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问答

楼主(2013-08-19):
什么是经济电流密度?
答:经济电流密度就是使输电导线在运行中,电能损耗、维护费用和建设投资等各方面都是最经济的。根据不同的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选用不同的材质和每平方毫米通过的安全电流值。

楼主:
什么是供电电压和受电电压?它们之间有何区别?
 答:供电企业变电所的出口电压称为供电电压。用户受电端的电压称为受电电压。它们的区别是:为保证受电电压在合格范围内,供电电压在合格范围内高于受电电压,6~10kV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值的0~7%,35~110kV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值的-3~7%,220kV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值的0~10%;受电端电压允许偏差为:35kV及以上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不超过10%;10kV及以下供电的为额定值±7%。

楼主:
对低压220V供电有何规定?
 答:用户用电设备容量不足10kW的可采用低压220V供电,但有单台设备容量超过1kW的单相电焊机,换流设备时,用户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措施以消除对电能质量的影响,否则应改为其它方式供电。对边远贫困地区的高压供电用户,容量在20千伏安及以下者,可采用单相供电方式 。

楼主:
对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有何规定?
 答:用户用电设备总容量在100kW及以下或需用变压器容量在50kVA及以下者,可采用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用电负荷密度较高的地区,且城市电网规划已纳入城市规划的区域内的用户,用电容量在150千瓦及以下或需用变压器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下者,应采用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不采用高压供电方式。

楼主:
什么是接户线?什么是进户线?
 答:在架空配电线路的供电地区,从低压配电线路搭接到用户进户点的一段绝缘导线称为接户线。从接户线(产权分界点)引到用户室内计量装置或从电能计量装置箱引入用户室内的一段绝缘导线,叫进户线。

楼主:
什么是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什么条件规定的?

答:为保证导线长时间连续运行所允许的电流密度称为安全载流量。一般规定铜线选5~8A/ mm2,铝线选3~5A/ mm2。安全载流量还要根据导线芯线使用环境的极限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

楼主:
在三相四线制线路中,如何选择零线的导线截面?为什么?
 答:一般情况下,在三相四线制线路中,零线截面要大于相线截面的50%。合理选取零线截面是由于这类线路的负荷构成中,单相负载占有很大比重,而且用电时间上也有差异,各相负荷处于不平衡状态,零线上经常会有电流流过,如果零线选择不当,就容易发生烧断零线事故而造成大面积烧坏电气设备事故。

楼主:
直流电动机为什么不能直接启动?

答:直流电机直接启动,其冲击电流可高达10~20倍额定电流。这样对直流电源要求较高,并且其转速不受控制易造成飞车,又容易造成机械损伤。所以一般要求:功率小于2kW的直流电动机允许采用变阻器起动;功率大于2kW的直流电动机应采用多级变阻器或调压器降低电压之后逐渐升压起动。

楼主:
630KVA的变压器空载损耗有多大?(如1个小时损多少度电)

答:S9 型的空载损耗1.2KW   每小时耗电1.2kW.h(也就是1.2度电)
S11型的空载损耗0.8kW  每小时耗电0.8kW.h(也就是0.8度电)

楼主:
家用电是多少伏?工业用电是多少伏?
答:生活用电我国规定额定电压为220V,工业用电额定电压为380V,但是某些特殊用途,如高压电动机有的使用6000V电压。另外有些国家的规定与我国是不一样的,如日本生活用电是110V.

网友A(2017-06-11):
还能再多点么,有点少

网友B:
起吸收浪涌电流作用的吸收电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