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工电气符号大全

楼主(2013-08-19):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告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整流器 U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
变流器 UC
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A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A 电流
A 模拟
AC交流
AUT 自动
ACC 加速
ADD 附加
ADJ 可调
AUX 辅助
ASY 异步
B
 BRK 制动

BK 黑
BL 蓝
BW 向后
C 控制
CW 顺时针
CCW 逆时针
D 延时(延迟)
D 差动
D 数字
D 降
DC 直流
DEC 减
E 接地
EM 紧急
F 快速
FB 反馈
FW 正,向前
GN 绿
H 高
IN 输入
INC 增
IND 感应
L 左
L 限制
L 低
LA 闭锁
M 主
M 中
M 中间线
M
 MAN 手动

N 中性线
OFF 断开
ON 接通(闭合)
OUT 输出
P 压力
P 保护
PE 保护接地
PEN 保护接地与中性线共用
PU 不接地保护
R 记录
R 右
R 反
RD 红色
R
 RST 复位
RES 备用
RUN 运转
S 信号
ST 启动
S
 SET 置位、定位
SAT 饱和
STE 步进
STP 停止
SYN 同步
T 温度
T 时间
TE 无噪音(防干扰)接地
V 真空
V 速度
V 电压
WH 白
YE 黄

网友A:
已经用电子文档的形式收藏了。

网友B:
很好的,共同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共同学习了!

网友D(2018-05-09):
这个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