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报EOCA故障

楼主(2013-08-19):
海利普变频器报EOCA故障,我就没有接负载,1.5kw变频器,也确定不是CD112设定问题,求助了!!谢谢,给点建设性回复,谢谢!!

楼主:
是没有人会啊?还是没有人愿意帮忙啊??

网友A:
不知道搞定了没,有需要打18314866388

网友A:
你好!我是浙江三科变频器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变频器,开关电源,LED驱动!寻求合作18314866388王经理

网友B(2014-02-23):
没有说明是HLP哪个系列,可能是启动时间设置短造成的,延长启动时间试试!

网友C:
这个可能是电流检测 或是驱动检测有问题,上电跳故障。

网友D:
带电机跳,不带电机不跳。大部分是驱动电解电容的问题。不带电机也跳,检查模块,929,电解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浙江三科变频器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变频器...

王经理好

网友F:
如果是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运行报EOCA的话,你应该把模块拆下来检查一下六桥驱动(上三桥和下三桥的驱动电压)

网友(2015-12-17):
海利普HLP-A的变频器。今天没有注意酒喝多了,将UVW接3相输入变频器报EOCA,我晕死了,说前天修的好好的变频器,怎么能这样呢,又多了一个故障,再仔细一看,电源接错了,我也在想,海利普这款变频器,电源接错了怎么也有显示啊,想不通,有相通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