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测液界面怎么确定量程和零位

楼主(2013-08-19):
请问大师2中不同密度的介质在同一罐里用差压变送器测他们的界面怎么确定量程和零位.知道零位是不是迁移就不用设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高中物理课本中的一定高度液体静压受力分析,楼主可以画个简图,然后对变送器受压情况分析一下即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