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P4报警原因

楼主(2013-08-19):
我今晚晚上调试设备,遇到一个问题,我有的是三菱Q00PLC,定位模块式QD75P4,前段时间好好的,今晚碰到定位模块报警,报警代码是803,是I/O复位什么的,我把I/O参数重新分配,下载后,过一段时间还是报警,PLC复位后一段时间也还是报警。。请教大家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在这谢谢大侠们呢!!!!

网友A:
指的是QD75的IO复位问题,QP参数或某个定位动作没写好。具体情况认真检查一遍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QD75的IO复位问题,QP参数或某个定位动作没...

 我查了 是PLC诊断问题,PLC报警5001   WDT ERROR,但是怎么改也不行。

楼主:
补充一下,最后是PLC诊断出5001 WDT ERROR

我也没用循环指令,WDT值默认200,但是你改的多大,他还是会有报警5001的,头疼。。。。

楼主(2013-11-04):
等到2个月后才回复,最后发现由于PLC与触摸屏通讯线的缘故。。

楼主(2014-01-02):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QD75的IO复位问题,QP参数或某个定位动作没...

 一值未回复,其实那时候我查了,是由于屏与PLC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