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用电措施

楼主(2013-08-19):
(一)、支线架设
    1、配电箱的电缆应有套管,电线进出不混乱。大容量电箱上进线加滴水弯。
    2、支线绝缘好,无老化、破损和漏电。
    3、支线应沿墙或电杆架空敷设,并用绝缘子固定。
    4、过道电线可采用硬质护套管埋地并作标记。
    5、室外支线应用橡皮线架空,接头不受拉力并符合绝缘要求。
    (二)、现场照明
    1、一般场所采用220V电压。危险、潮湿场所和金属容器内的照明及手持照明灯具,应采用符合要求的安全电压。
    2、照明导线应用绝缘子固定。严禁使用花线或塑料胶质线。导线不得随地拉或绑在脚手架上。
    3、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单相回路内的照明开关箱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
    4、室外照明灯具距地面不得低于3m;室内距地面不得低于2.4m。碘钨灯固定架设,要保证安全。钠、铊等金属卤化物灯具的安装高度宜在5m以上。灯线不得靠近灯具表面。
    (三)架空线
    1、架空线必须架设在专用电杆(水泥杆、木杆)上,严禁架设在树或脚手架上。
    2、架空线应装设横担和绝缘子,其规格、线间距、档距等应符合架空线路要求,其电杆板线离地2.5m以上应加绝缘子。
    3、架空线一般应离地4m以上,机动车道为6m以上。
    (四)、电箱(配电箱、开关箱)
    1、电箱应有门、锁、色标和统一编号。楼内电线从电缆井向上拉成,每二层设一配电箱,带支架,高1.5m。
    2、电箱内有开关电器必须完整无损,接线正确。各类接触装置灵敏可靠,绝缘良好。无积灰、杂物,箱体不得歪斜。
    3、电箱安装高度和绝缘材料均应符合规定。
    4、电箱内应设总漏电保护器,选用合理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进行分极配合。
    5、配电箱应设总熔丝、分熔丝、分开关。零排地排齐全。动力和照明分别设置。
    6、配电箱的开关电器应与配电线或开关箱一一对应配合,作分路设置,以确保专路专控;总开关电器与分路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相适应。熔丝应和用电设备的实际负荷相匹配。
    7、金属外壳电箱应作接地或接零保护。
    8、开关箱与用电设备实行一机一闸一保险。
    9、同一移动开关箱严禁配有380V和220V两种电压等级。
    (五)、接地接零
    1、接地体可用角钢、圆钢或钢管,但不得用螺纹钢,其截面不小于48mm2,一组2根接地体之间间距不小于2.5mm,入土深度不小于2m,接地电阻应符合规定。
    2、橡皮线中黑色或绿/黄双色线作为接地线。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接地或接零线截面最小不能低于2.5mm2多股芯线;手持式民用电设备应采用不小于1.5mm2的多股铜芯线。
    3、电杆转角、终端杆及总箱、分配电箱必须有重复接地。
    (六)、变配电装置
    1、高压露天变压器间的面积应不小于3m×3m,围墙高度不低于3.5m,地面平整无杂草,金属门应向外开启并接地,配有安全警告标牌,室外有散水坡。
    2、配电间面积应不小于3m×3m。单列配电柜(板)通道:正面不小于1.5m,侧面不小于1m,背面不小于0.8m;双列配电柜正面不小于2m。
    3、配电间必须符合"四防一通"的要求。
    4、变配电间应配有安全防护用品和消防器材,并有各类警告标牌。开关应有编号及用途标记。保持室内清洁无杂物。
    5、施工现场的所有施工用电,全部采用三相五线制的有关要求拉设,凡现场的施工机具,均按规定进行接零接地,并对各配电箱进行上门上锁,由专人管理。保证施工用电方面的正常使用,及时填写检查记录。

网友A:
安全无小事,是大家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