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帖子,大家聊聊仪表

楼主(2013-08-19):
经常看到朋友说自己是搞仪表的

我没接触过,到底仪表涉及哪些理论,技术,或者常用的仪表哪些?

在我的认识中,仪表有万用表,液压表,气压表、温度表、转速表、流量计。这些算是仪表吧?

智能仪表跟传统仪表,主要功能提升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有了智能仪表,有些场合就不需要PLC了?

是不是智能仪表在DCS系统应用比较多?

求熟悉仪表的朋友不吝猛回。

网友A:
楼主想法很好,坐沙发学习

网友B:
何谓智能???

在现场仪表行业应用到的智能仪表就如同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一个空调品牌说的变频空调好,一万只需一度电。这个就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名字,有一点小小的自动处理、极易功能就叫做智能。

网友C:
缘哥   别光做沙发啊    来讲讲啊

网友D:
2楼讲的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E:
在我的认识中,仪表有万用表,液压表,气压表、温度表、转速表、流量计,电导率仪,PH计,ORP计,记录仪等。

网友B:
在我的认识中,仪表有万用表,液压表,气压表、温度表、转速表、流量计。这些算是仪表吧?

万用表,是工具表,在使用中不属于仪表范畴。

液压表,气压表都是压力表,都是测量压力的一个是液体压力,一个是气体压力。

压力表的型号很多,原理也不尽相同,测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可以说压力表多种多样,根据所测压力大小有绝压表、微压表、压力表、差压表、高压表等等,根据压力表的材质受压情况有弹簧管的,有膜盒的,有膜片的,有水注的,有压力传感器的,有压差传感器的,有不锈钢的,有紫铜加黄铜的,根据是否远传有就地压力表有压力、压差变送器,根据远传的功能有能够在线组态修改量程的有的是固定量程的,有的是所谓智能的能够总线传输等等的,此外还有各种压力传感器投入式、外装式、毛细管式、隔膜式等等。。。。

温度表是测量温度的,其主要是传感器、变送器、数显表、就地指示双金属、液体温度计的水银温度计、煤油温度计、压力温度计,此外还有感应式温度、高温型辐射式温度等等。

转速表比较少,大部分是编码器或者转换器,把转速变成电流、电压、脉冲信号,其在现场使用中基本上把其作为一个仪表的附件来使用。

流量表更多了,多的说不清楚,从最基本的自来水表,到什么质量流量计都是流量表。

此外还有液位、物位、称重、调节阀、在线分析仪都属于仪表

各种调节器、数显表、巡检表、记录仪、控制系统都是仪表范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法很好,坐沙发学习

网友G:
同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H(2014-02-22):
坐等 ..我只做过温度监测仪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J:
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对我这个仪器仪表行业的人有点感触,推荐出来,是谁宠坏了进口仪器仪表?

网友K:
我们是专做温度控制仪表的,我们也完全同意2楼的观点。

对温控器行业而然:

所谓智能,应该是适用工况范围广,人工干预方面少。就像PID控制仪表,如果没有PID参数自整定就应该不能说是智能。

再说高精度,温控表内部温漂很大,控制在1℃精度,这个应该不能称为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