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图与程序)

楼主(2013-08-20):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
    •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说明:
    •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网友A(2015-04-03):
恩,很好非常的有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步进资料,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得人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C(2015-07-22):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

网友D:
DNHS1VFWBDEFWB2E14G

网友E(2015-10-08):
发反反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F:
学习了,这个有用

网友G(2016-04-22):
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H:
资料值得学习,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I(2016-12-17):
楼主讲的深入浅出 受教了

网友J(2017-02-25):
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步进资料,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得人太实用了赞一个

网友K:
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步进资料,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得人太实用了赞一个,再赞一个,再赞一个。

网友L(2017-07-13):
软件:支持GX Developer,GX Works2编程软件  协议:支持MODBUS-RTU

网友M(2018-01-04):
谢谢上传!很好的指例学习与接线原理。

网友N:
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步进资料

网友O:
恩,很好非常的有用

网友P:
谢谢楼主,简单医用

网友Q(2018-04-22):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R:
我是新手,前来学习,但是积分不够,

网友S:
请教楼主,如果电源是24V的话,需要在PULS-接输出Y之间加电阻吗?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U(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V(2018-11-20):
学习一下,看看能否用的上

网友W(2021-06-20):
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