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西门子PLC中间量M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一台400PLC,其中有个变量M211.5,我查看了能跳转的所有应用位置,都只有开点和闭点,没有找到触发它的条件。如果比作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话,我找不到它的“线圈”。可是在线监控时,这个点开机就闭合了,这是不正常的,但我找不到触发的条件,找不到根源,请高手指教下,我平时只是用S7查找故障和做简单修改,好多东西不太明白,希望大家能帮我下。提前谢过!

网友A:
M211.5上电开点就闭合,闭点就打开,我找不到触发它的条件

网友:
我一直把S7400的M当做中间继电器来理解,可是这次找不到“线圈”了

网友:
我能从变量表看到这个M211.5,但是怎么才能查看触发它的条件呢?

网友:
是不是掉电保持啊?

以前通过上位机修改成1,然后就保持了下来

网友B:
 是不是有 MW210 的使用呀,或是字的MO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 MW210 的使用呀,或是字的MOVE

网友C:
可是这个MW210是干什么的呢?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友B   是不是有 MW2...

 师傅受累帮忙看下,谢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 MW210 的使用呀,或是字的MOVE

水哥。。。你这样的说法,那不是vb210到vb211的16个位,就只有这一个得电吗?????????????、

网友F:
MW210的意思是:M是中间继电器,W是16位,210是你用指定的数字。

整体就是从m210到m211.7。

不过系可以控制MW210的,通过十六进制 d#w#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