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继电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20):
辅助继电器M0、M1、.....、T1、T2........等等的动作时间,受扫描时间的影响吗???

楼主:
芳季 帮忙啊!!!!!!

网友A:
受扫描时间的影响........

网友B:
受影响啊,又不是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受到影响。

因为这些东西的动作是依赖扫描去变更的。不扫描就不影响,不影响就不变化。扫描到就有执行,有执行就消耗扫描时间。

我感觉还想回答不出你的要点,是不?但是我看几次问题也不太明白问什么。

网友D:
PLC的扫描周期都是毫秒(ms)级别的,而继电器的响应速度明显短于扫描周期,一般都是微秒(μs)级别的!如果定时器时间太短,则会造成PLC运算出错。

网友E:
受影响的,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