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36F-B090变频器15Hz报F58

楼主(2013-08-20):
此变频器面板启动,外接电位器调速;运行在15Hz以下正常,达到15Hz就报F58故障,测量保险正常。该如何解决。特此请教诸位高人,谢谢!

网友A:
查查变频器说明书,一般说明书都有故障对策一览

再其次就是咨询公司售后人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变频器说明书,一般说明书都有故障对策一览再其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