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英威腾CHF和CHE主板能互换吗?

楼主(2013-08-20):
请问清心和各位大神:供水控制,0-10V输入控制频率,相同功率,15G/18.5P。问:英威腾CHF和CHE主板能互换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是共用的主板,你会发现主板内部打印的编号是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的零件号都会在上面体现,你看到编号一样的话,就可以互换;

不一样的话,就不可以的互换。

这是别的变频器公司服务人员告诉我的哦

楼主:
谢谢回复,上班去看看。

网友B:
  我想的换,互换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产品不是一个系列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的零件号都会在上面体现,你看到编号一样的话,就可以互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换,互换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产品不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
后来我使用CHF主板代在CHE上面,能正常运行,我想问的是,长时间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来我使用CHF主板代在CHE上面,能正常运行,我想问...

 应该是没问题的,供水应用属于通用应用,没什么关系。如果用到一些特殊的,复杂的应用,估计还是不能随便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