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方面了解变频器v/f控制方式

楼主(2013-08-20):
我们知道,变频器v/f控制的基本思想是u/f=c,因此定义在频率为fx时,ux的表达式为ux/fx=c,其中c为常数,就是“压频比系数”。图1中所示就是变频器与的基本运行v/f曲线,矢量变频器。  由图1可以看出,当电动机的运行频率高于一定值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再能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我们就将该特定值称之为基本运行频率,用fb表示。也就是说,基本运行频率是指变频器输出最高电压时对应的最小频率。在通常情况下,基本运行频率是电动机的额定频率,如电动机铭牌上标识的50hz或60hz。同时与基本运行频率对应的变频器输出电压称之为最大输出电压,用vmax表示。

  当电动机的运行频率超过基本运行频率fb后,u/f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输出频率的上升而减少,电动机磁通也因此减少,变成“弱磁调速”状态。

  基本运行频率是决定变频器的逆变波形占空比的一个设置参数,当设定该值后,变频器cpu将基本运行频率值和运行频率进行运算后,调整变频器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不要随意改变基本运行频率的参数设置,如确有必要,一定要根据电动机的参数特性来适当设值,否则,容易造成变频器过热、过流等现象。

1 预定义的v/f曲线和用户自定义v/f曲线

  由于电动机负载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很多变频器厂商都推出了预定义的v/f曲线和用户自定义的任意 v/f曲线。

  预定义的v/f曲线是指变频器内部已经为用户定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曲线。如艾默生ev2000变频器有三种特定曲线(图2a),曲线1为2.0次幂降转矩特性、曲线2为1.7次幂降转矩特性、曲线为1.2次幂降转矩特性。罗克韦尔ab powerflex 400变频器有4种定义的曲线(如图2b),其定义的方式是在电动机额定频率一半(即50%fn)时的输出电压是电动机额定电压的30%时(即30%vn)为曲线1,35%vn为曲线2,40%vn为曲线3,vn为曲线4。这些预定义的v/f曲线非常适合在可变转矩(如典型的风机和泵类负载)中使用,用户可以根据负载特性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优的节能效果。

  对于其他特殊的负载,如同步电动机,则可以通过设置用户自定义v/ f曲线的几个参数,来得到任意v/ f曲线,从而可以适应这些负载的特殊要求和特定功能。自定义v/ f曲线一般都通过折线设定,典型的有三段折线和两段折线。

用户自定义v/f曲线

  以三段折线设定为例,如图3所示,f通常为变频器的基本运行频率,在某些变频器中定义为电动机的额定频率,;v通常为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在某些变频器中定义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如果最大输出电压等于额定电压或者基本运行频率等于额定频率,则两者是一回事,如果两者之间数值不相等,就必须根据变频器的用户手册来确定具体的数据。图中给出了三个中间坐标数值,即(f1,v1)、(f2,v2)、(f3,v3),用户只需填入相应的电压值或电压百分比以及频率值或频率百分比即可。如果将其中的两点重合就可以看成是二段折线设定。

  虽然用户自定义v/f曲线可以任意设定,但是一旦数值设定不当,就会造成意外故障。比如说低频时转矩提升电压过高,造成电动机起动时低频抖动。所以,v/f曲线特性必须以满足电动机的运行为前提条件。

2 v/f曲线转矩补偿

   变频器在启动或极低速运行时,根据v/f曲线,电动机在低频时对应输出的电压较低,转矩受定子电阻压降的影响比较显著,这就导致励磁不足而使电动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因此需要对转矩进行补充补偿,这称为转矩补偿。通常的做法是对输出电压做一些提升补偿,以补偿定子电阻上电压降引起的输出转矩损失,从而改善电动机的输出转矩。

  图4中,v0表示手动转矩提升电压、vmax表示最大输出电压、f0表示转矩提升的截止频率、fb表示基本运行频率。

  对于v0的设置原则一般有以下几点:
     (1)当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太远时,由于线路压降增大,应适当增大v0值;
     (2)当电动机容量小于变频器额定容量时,由于此容量电动机的绕组电阻比大容量电动机大,电阻压降也大,应适当增大v0值;
     (3)当电动机抖动厉害时,说明转矩过大,转矩补偿增益调得过高,应适当减小v0值。

  这里必须避免这样一个误区: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动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这是因为电动机电流包含电动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关于截止频率f0,在有些变频器中是固定的频率值,如abb acs550变频器f0=20hz、罗克韦尔ab powerflex 400变频器f0=25hz;有些变频器是可以设置的,如艾默生ev2000变频器f0=0~50%基本运行频率。

  转矩补偿可以根据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选择手动和自动,如手动设置则允许用户v0在0-20%或30%umax之间任意设定,如自动设置则是变频器根据电动机启动过程中的力矩情况进行自动补偿,其参数是随着负载变化而更改的。

网友A:
基本运行频率是决定变频器的逆变波形占空比的一个设置参数,当设定该值后,变频器cpu将基本运行频率值和运行频率进行运算后,调整变频器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来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