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国产PLC

楼主(2013-08-20):
你好!请问WECOM公司的LX1S-20MT-A PLC使用哪个编程软件,与上位机编程通讯线OP320-FX是直接插到电脑的RS-232口上吗,怎么我通讯不上呢?谢谢回答。

网友A:
福州维控/LX1S-20MT-A  PLC编辑软件Wecon PLC Editor V1.0.2:

公司网址http://www.we-con.com.cn/index.asp

LX1S-20MT-A参数:

◇电源规格

额定电压

AC100-240V

允许范围

AC85-264V

额定频率

50/60HZ

电源功率

输出功率30W

允许瞬间停电时间

10ms以下瞬间停电。能继续工作

电源保险丝

250V 1A

冲击电流

最大15A 5ms以下/AC100V、最大25A 5ms以下/AC200V

耗电

小于20W

传感器电源

输出功率:DC24V  400mA

隔离(CPU同传感器):隔离电源

◇一般规格

使用环境温度

0 ~ 55 ℃

储存环境温度

-20 ~ 70℃

相对湿度

35-85%RH(不结露)

耐震性(DIN导轨)

符合JIS C 0040标准 10-57HZ 0.035MM X、Y、Z三方向各10次(合计各80分钟);

符合JIS C 0040标准 57-150HZ
4.9M/S2 X、Y、Z三方向各10次(合计各80分钟)

耐震性(直接安装)

符合JIS C 0040标准 10-57HZ 0.035MM X、Y、Z三方向各10次(合计各80分钟);
符合JIS C 0040标准 57-150HZ
4.9M/S2 X、Y、Z三方向各10次(合计各80分钟)

耐冲击

符合 JIS C 0041标准(147m/S2作用时间11ms正弦半波脉冲在X、Y、Z三方向各3次)

耐噪声

噪音电压1,000Vp-p噪声幅值1ns 1频率30 ~ 100HZ噪声模拟实验

耐电压

AC1500V(1分钟) 符合JEM-1021标准电源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

绝缘阻抗

DC500V绝缘测试器测得5MΩ以上 符合JEM-1021标准电源端子和接地端子之间

接地

第三种接地(不可与强电系统共地)<此处内容被屏蔽>1

使用环境

关腐烛性、可燃性气体、无大量导电性尘埃(灰尘)

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256K;

掉电保持存储器:16K

端口

COM1:RS422(编程口,人机界面通讯常用接口)

COM2:RS485 支持Modbus,支持人机,变频器等设备通讯(选配)

模块扩展

不可扩展

高速计数

单相:2路 最大200KHZ

AB相模式:支持1路AB相

软件计数

计数器特性:2路100K,4路10K,总脉冲数200Khz

工作模式:支持2路AB相

高速脉冲输出

支持2路最大200khz,支持PWM,支持梯形加减速

软件功能

中断:计数器中断/本机IO中断/定时器中断;

IO刷新方式:支持END指令后批处理/支持输入输出实时刷新指令/脉冲捕捉;

编程方式:继电器符号方式+步进梯形图(SFC),支持中断方式;

实时时钟:内置电池,支持长效实时时钟运行;

断电保存:flash永久保存,10年以上;

用户梯形图容量:16K步

运算速度

基本指令:
0.1微秒/每指令

整形数操作:14微秒/每指令

楼主:
谢谢,我也用这个软件,但是程序不能下载到PLC,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通讯线坏了?

网友A:
看看帮助通讯口COM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通讯口也是对的,我怀疑是通讯线坏了,我重新买一根试试

网友B:
三菱的软件

版本高了不一定可以

QQ 380311035

楼主:
重新换了一根通信电缆,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