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用485通讯控制两台ABBacs550变频器

楼主(2013-08-20):
液压压力两个压力变送器采集,CT1,CT2,CT1控制变频器1,恒定压力为4MPa,CT2控制变频器2,恒定压力位6MPa。PLC型号为欧姆龙CP1E系列的!变频器为ABBacs550的变频器!通过通信,走485控制!各位怎么实现啊?

楼主:
帮忙发个程序学习学习啊!492239262@qq.com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要哭了O.   O..

楼主:
控制一台的会,两台的怎么弄?谁会教一下啊!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你要求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恒压控制怎么实现?还是通讯怎么实现?通讯的话我不知道CP1E有没有Modbus RTU主站功能,有的话用Modbus协议来做通讯。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不更好吗?不差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求说的不是很明白,是恒压控制怎么实现?还是通讯怎么...

 只通过Modbus协议来做通讯控制,分别控制两台变频器控制液压站电机,是两段管路的恒压,只有一个模拟量采集模块,一段管路4MPa压力,另外一段6MPa。不知道怎么弄!帮忙!

网友C: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功能

网友A:
以上问题,谁能施舍个完整的欧姆龙程序和ABB变频器设置数据!万分感谢,感谢万分!真心不知道怎么用485,Modbus RTU主站控制两个变频器的恒压系统!

网友A:
失望了,就是没人帮忙吗?

网友A:
怎么实现呢?真心不懂真心不懂怎么通讯控制!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控制一台的会了,多台的就很容易了。

最简单的做法,把现在一台的程序再复制一份,改变站址和数据地址。

然后修改两部分程序的触发条件,让它们不同时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一台的会了,多台的就很容易了。最简单的做法,把现在...

 改变站址和数据地址。这个没弄懂,所以弄不来,那些文档上都是直接给定频率,给定到1306和1307,但是他们给我看的程序是到1304的,真心不明白,麻烦帮人帮到底,编个程序阀我邮箱别,哥,亲哥,帮忙啊!我邮箱492239262@qq.com

网友A:
弄不明白怎么让不同的数据发送到两台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A:
PLC里面又写多个字节到变频器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们时怎么实现的!谁能解释?

网友D(2016-10-16):
凄凄切切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