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三角接法

楼主(2013-08-20):
—台22KW电动机额定电流42A,改为星形接法后,电流不超多少为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A:
22KW电动机额定电流42A,改为星形接法后,电流不超多少为正常?

小于24A(42/1.732)。

网友B:
电机绕组的阻抗是固定的,电机角接时绕组电压=380V,改为星接,绕组电压=380V/√3=220V,由于绕组阻抗不变,其电流应=角接电流/√3 ,如42A是角接电流。

     则星接电流 = 42 /√3 = 24.3 A

网友C:
星接电流 = 42 /1.732 = 24.3 A

启动电流是2~3倍的额定电流

楼主:
电机接法由角形改为星形后,功率为原来的1/3,即22KW/3=7.3Kw。以上算法电流不可超过24A。约12kw,超过7.3kw。算法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接法由角形改为星形后,功率为原来的1/3,即22K...

 把纯电阻电路的电流算法引用到了电机电流计算。

网友E:
星接后,电流不会达到24A那么大,因为380V的线圈接在220V电源上。

网友F:
   按电工理论知识的算法:从三角接法到星接的电流 = 42 /√3 = 24.3 A

但实际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按电工理论知识的算法:从三角接法到星接的电流 =...

网友A:
电机接法由角形改为星形后,功率为原来的1/3,即22KW/3=7.3Kw。以上算法电流不可超过24A。约12kw,超过7.3kw。算法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

7.3KW是电机可以输出的额定功率,此处所述的额定功率是指:启动的转矩符合常规要求,过载能力符合常规要求,并在7.3KW负载的情况下,速度符合常规要求。

而24A是指电机内部的铜导线可以承受的电流,也就是说长期通入24A的电流,绝缘不会老化,不会破坏。

由此看来,如果厂家选用了24A的铜导线,甚至更大的导线,比如100A,而电机却始终不能达到导线所允许的电流,相当于什么?不用说,是闹残!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多速电机除外,因为多速电机的导线将在不同的功率下运行,只能按最大的电流选用导线。

楼主:
今天实际试改了—台,原用22kw,6极,运行时电流24A,角接改为星接后,电流15A。用了大概9小时,暂未发现异常,如此,节能节了多少呢?

网友A:
原来的24A电流含有较多的无功分量,现在的15A电流无功分量没那么大,因此,节约的大部分是无功,有功电流基本没变,节约的可能仅有一点点。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因数是电机固有的,它是不变的,同一台电机由原角接改为星接,其绕组电压下降√3倍,使其绕组电流也下降√3倍,由于电机功率因数不变,其有功与无功电流也是下降√3倍。此时电机的功率(有功与无功及视在功率皆)下降3倍。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因数并非固定不变,功率因素是随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在额定功率范围内),当负载较轻时,或相当轻时,功率因素随着电压的降低而增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因数是电机固有的,它是不变的,同一台电...

 功率因数不变?奇怪!

网友H:
感应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有两种,即自然功率因数和总功率因数。自然功率因数就是设备本身固有的功率因数,其值决定于本身的用电参数(如:结构,用电性质等)。倘若自然功率因数偏低,不能满足标准和节约用电的要求,就需设置人工补偿装置来提高功率因数,这时的功率因数叫总功率因数。由于设置人工补偿装置需增加很多投资,所以提高电动机自然功率因数是首要的任务。

1、随着负载率的提高,电动机自然功率因数也就提高了,也就是说,合理选择电动机容量,能提高其功率因数,达到节约电能之目的。  电动机当其处于最佳负载率状态下运行时,其效率最高,自然功率因数最大。

 2、合理使用电动机,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和效率,降低功率损失。 可以对轻负荷电动机容量下调,即将负荷不足的大容量电动机进行替换。

3、

对轻负荷电动机实行降压运行,提高自然功率因数和效率,降低功率损失当负载系数kfz<50%时,应对电动机采用降压运行,具体做法是将定子绕组由Δ改接为Y接线。

网友I:
总体上来说电流不超24A额定电流为正常,可是具体来说电机运行时也就20个电流左右。电动机如果由异步变为同步时,也就是电机的转距为零时,电机也就无电流流过了。电流变了自然功率也就变了。

网友J:
电机三角接法额定电流42A,这是线电流,电机绕组电流也就是相电流是42÷1.73=24.3A,那么无论什么接法、多少电压,电机绕组的正常运行电流都不允许超过2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