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cp2000供水设置

楼主(2013-08-20):
请教台达变频器cp2000供水设置,用满量程1mpa的远传压力表控制压力,最高压力在0.4mpa,启动停止用面板,请教大家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00-20频率指令来源设定,设置成2,外部模拟量控制频率;

00-21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设置成0,用数字操作面板控制启动/停止就可;

还有很多参数,需要你自己去看看

比如:上下限频率,加减速时间,控制模式,电机的参数等等

不是一个两个参数就可以说清楚的。

CP2000变频器说明书已经上传到资料库,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B:
楼主  需要台达变频器吗  找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20频率指令来源设定,设置成2,外部模拟量控制频...

好人啊 。,,,,,,,,,,,,

网友D:
请参考台达CP2000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