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PID

楼主(2013-08-20):
在使用PID的从S7-200到台达的PLC 他们的PID都差强人意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  有没有做自制PID的

网友A:
感觉200的PID功能挺好的啊,楼主何出此言?

网友B:
对PLC的PID使用不够深入,自带 的功能很强大的,要挖掘。

网友C:
自制PID控制?

难道你吃饭之前还需要先去“自制”一个饭碗么?

如今这个社会化分工如此精细,你只有有效地利用资源,才可能有饭吃。

除非你是官二代,你老爸可劲花钱让你“自制”一样浅陋的东西让你用来白玩。

网友:
大家不要对楼主如此之态度,虽然现在PLC都有现成的功能(pid指令),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S7200用PID指令只能做8个PID回路,而且S7200的PID算法根据公式就能知道,只能适应一般的控制系统,对于一些现场情况稍微复杂点的就正是楼主所言“差强人意”!

网友D:
自带的PID常规的大部分系统,如果复杂点,可能还需要自己编写,现在出现很多改进型PID算法以及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的算法!那肯定要自己写了!当然用PLC做肯定比较困难,那需要在上位机做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