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的运用

楼主(2013-08-20):
有ABCD四个数通过比较大小来输出一个最大值  这个程序怎么编啊   求各位好汉出手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ST语言,直接排序就可以了,或者建一个变量,IF语句,把大于该值的数存到将变量中,依次比较最简单了;

网友:
max=A

if max<B then max=B

if max<C then max=C

if max<D then max=D

网友B:
ST R0

F270(MAX)

 DT0

DT3

DT4,

DT4就是最大值

网友C:
下面是用S7-200PLC编写的程序:

   A、B、C、D 4个数存于VW0、VW2、VW4、VW6这4个存储器里,按一下按钮 I0.0,程序将通过比较指令,将这4个数中的最大的数送到QW0输出通道。

网友D(2016-09-24):
难道2楼3楼的都是在AB软件编的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