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一款新的PLC

楼主(2013-08-20):
各位,在项目调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熟悉的PLC,之前搞过施耐德/ABB,上天接到一个工程,搞S7-300的,觉得无从下手,工期紧急,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视频教程,手册,熟悉编程软件的基本操作,编程方法。其实PLC大都差不多的。给你推荐一本书《深入浅出s7-300PLC》.

网友B:
个人也觉的不同PLC系列差异比较大

网友C:
吃透一种PLC,就如同老婆到手后,到大街上辨认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大不了用户手册捧在手边,那十来种指令无非就是个名字与功能的浏览与寻找问题。

现在许多初涉控制领域的人,总是把PLC的编程看得太重要。

其实对于一个控制系统的设计者而言,如何构建一个好的系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透一种PLC,就如同老婆到手后,到大街上辨认哪个是公...

 也不全是如你所说吧?虽然说PLC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各品牌PLC硬件和软件上都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要真正的使用起来也是要下点功夫去了解的。比如说你一直在用诺基亚手机,我现在给你一个苹果,你马上就能熟练操作????

网友D:
有套视频  <阳胜峰S7-300视频教程>  连续学习2天你就基本会了

网友E:
只要你熟练应用一个大品牌的PLC,其余的就是指令熟悉罢了

网友F:
引通——王者之师 的回复内容: 个人也觉的不同PLC系列差异比较大      赞同。。。。。。。。。。。。。。。。。。。。。。。

网友G:
   不同系统的 PLC ,觉的其工作方式不同,其 PLC系列差异比较大

网友H:
搞清楚怎么编,有思路,然后就去看指令来实现

网友I:
习惯就好,每种PLC都是编程思路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