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32和FactoryTalk View的区别

楼主(2013-08-20):
RSView 32和FactoryTalk View的区别是什么?我就知道他们都是组态软件,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3-09-20):
FactoryTalk View是RSView 32的升级版,好像现在已经不销售RSView 32了,基本的思想都差不多。RSView 32是基于RSlinx的OPC方式通讯,而FactoryTalk View是基于深度嵌入的RSlinx Enterprise通讯。

网友B:
一楼也说了FT是RSView 32的升级版,当然功能肯定相应增加了,RSView32没有用过,直接用FT的,区别说不出来多少,但是有一个是我知道的,FT有一个功能是RSView32没有的,即 在RSLogix5000里面的报警指令可以直接用在FT里面从而相应生成报警,不需要另外组态,而RSView32则没有的。

网友C:
我还是比较擅长自动贴标机方面的内容,这方面不懂的,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了

网友D(2017-12-14):
FactoryTalk View是RSView 32的升级版

网友E(2019-11-06):
嗯嗯actoryTalk View是RSView 32的升级版

网友E:
actoryTalk View是RSView 32的升级版

网友F(2024-05-08):
请问有没有如何升级程序的教程。

网友(2024-07-25):
AB的资料太少了!没有西门子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