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的modebus通信怎么做的?

楼主(2013-08-20):
由于打算自己做一个上位机软件控制变频器,查了下资料

9802=4;设定modebus通过RMBA通信

9807=ABB DRIVES;

9904=SCALAR;标量控制模式,速度单位为HZ,

9910=1

5201=1;设定站号;

5202=4;波特率9600

5203=1;无校验1停止位

5003=1.0通信超时时间

上面这些初始化的东西是在变频器控制板上做的,还是可以利用软件直接写如到变频器??还有方向是怎么控制的?是根据有符号数算的吗?写入4002=?是说明他反转

写入40001控制,读40004读状态

1142初始化

1143停止

1151启动

网友A:
翻开ACS800的固件手册,找到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我没用过该类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