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20):
现在我有一台西门子PLC 315-2PN/DP的要和富士TS1110系列的触摸屏通讯,

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通讯连接的问题,通讯距离100米

网友A:
TS1100仅支持MPI方式,因此根据西门子官方对于不加RS485中继器情况下MPI的通讯距离不大于50米。

如果要选用MPI方式,你需要加装RS485中继器。

也许你可以通过你的PLC的PN口与TS系列作以太网通讯,但是你需要将你的机型转换为TS1100i.

网友:
谢谢指点,还在设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