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时间和程序运行的时间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8-20):
PLC的扫描时间和程序的运行时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然有区别

1, PLC 的扫描时间是其系列的一个周期的时间过程

2,程序运行时间则是程序一个扫描周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区别1, PLC 的扫描时间是其系列的一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