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与A700用CCLINK通信如何设定频率值啊

楼主(2013-08-20):
三菱Q系列PLC  用CCLINK总线与变频器通讯, 我要设定一个频率 ,我看手册上面是用远程寄存器,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站点的变频器的远程寄存器地址如何分配啊,比如我设定变频器站点为1  分配的地址是X0-X0F,X10-X1F   Y0-YF,F10-Y1F, 然后在这里我如何给RWr  RWw的数值,并且给定数值这个数值在站点1里面表示那些位呢?

网友A:
关于你的问题,你参见我的程序即可

这个是通用汽车公司正在应用的程序(与汽车生产线整线联机,还与AGV自动物流系统联动)

网友A:
喔,刚刚程序附件好像出错没有传上来

参见这个链接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126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