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3-08-20):
方框里面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好像是电子镇流器,如下图,你结合整张图看看

希望楼主上传整张图纸加以辨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子镇流器,如下图,你结合整张图看看希望楼主上传...

 非常感谢,就是镇流器的电源输入

网友B:
 你结合整张图看看

网友C:
一端是三根2.5平方的线另一端是二根2.5平方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结合整张图看看

网友E:
工控上面总能学到不少东西 好

网友F:
以前看到过,确实是接镇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