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的电极和类型?

楼主(2013-08-20):
   不管是PNP管还是NPN管都可等效地看成是两个反向串联的PN结。显然,对PNP管来说,基极对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是反向的,而对NPN管来说都是正向的。这就是我们识别基极和判断管型的依据。

   用万用表的“R×100”或“R×1k”档测量各管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必有一管脚对其他两管脚的电阻值相近,那么这只管脚必然是基极。如果红表笔接基极,测得与其他两管脚的电阻都小,那么这只管子是PNP管;如果测得的电阻都很大,那么这只管子是NPN管。这是因为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接其他两极时,使PNP管内的两个PN结均正向导通,电阻均小。而使NPN管内的两个PN结均反偏截止,故电阻都很大。如果黑表笔接基极,测得与其他两管脚的电阻都小的这只管子是NPN管,测得电阻都很大的管子就是NPN管。其理由同上。

   找到基极后,分别测基极与其余两极的正向电阻,其中阻值稍小的那个电极是集电极,另一个电极就必然是发射极了。这是因为集电极面积较大,正偏导通时电流也较大,所以电阻稍小一点。

网友A:
以前也记过,但很快就忘记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