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315-2DP

楼主(2013-08-20):
主站315-2DP   分站IM153共8个也就是带8组IM153,比如第一组分站为4、第二组为6、以此类推最后一组为18   ,连接DP头的时候必须是4、6、8、10、12.........按顺序链接吗?  可不可以打乱顺序??

网友A:
可以,但不建议不连续。

网友B:
  当然可不按这样的排列,你想按什么排列都行,最好一般不用 前三个站就行,还有站点不能重复就好

网友C:
我最近也碰到CPU 315-2DP的问题了,不过是和大工计控的PLC进行DP通讯

网友D:
只要站址不重复就行。

楼主:
那DP头呢!站地址可以改变  ?DP头是不是必须依次串联起来?不能并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