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OS是什么

楼主(2013-08-20):
请教:看永宏官网有OS更新软件,请问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更新PLC内置的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PLC内置的操作系统。

赞同, 相当于系统的升级

网友C:
系统升级啊,有些功能老版本可能不支持!

网友D:
再有不要自己去试着更新你自己的PLC系统,因为如果操作不当,直接跟刷手机一样,成了板砖,与手机的不同,就是这个板砖更大!!!!

网友E:
OS:Operating system 这样看不就明了了

同意楼上,升级过程谨慎操作,莫突然断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S:Operating system 这样看不就明了...

 赞同

网友G:
这里的OS指的是plc的操作系统,OS更新软件就是更新操作系统的软件,通过OS更新软件可以更新PLC的OS操作体统,OS操作体统的升级会增加一些功能

网友H:
这个可以叫固件和手机的系统差不多像安卓的4.2这样的

网友I(2013-09-22):
将PLC中的SOC芯片的系统进行升级,便可以增加新的功能。

网友J(2014-11-18):
引用  的回复内容: 这个可以叫固件和手机的系统差不多像安卓的4.2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