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的方法

楼主(2013-08-20):
请问一下各位师兄,造纸行业对于纸品的防静电方法有哪些?因为北方天气比较干燥,纸品的静电很大,很难做出成品来,防静电方法除了加湿外 还有那种好的方法?请各位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把设备重新接地、重复接地!接地点要做处理!

网友B:
防静电,还是除静电?静电是防不了的,只能是尽量减少静电的产生,然后消除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备重新接地、重复接地!接地点要做处理!

 不是电气方面的静电,是纸张上面的静电,因为静电的缘故,产品生产出来不合格,我想找到个好方法把静电除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还是除静电?静电是防不了的,只能是尽量减少静电...

 是消除纸张上面的静电。因为静电对产品生产有影响。

网友C:
增加空气中的负离子

网友D:
做好接地。

网友E:
随身带个接地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