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P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0):
项目描述如下:

1.西门子S7-300系列PLC与我司PEC5000分4路PROFIBUS-DP通讯(波特率9600bps),西门子PLC型号:CPU-315 2PN/DP。

2.共采用4个PEC5000-DO,8个AIO5000-DO,每1个PEC5000带2个AIO5000-DO模块为一组,即为4路DP从站,每组模块间采用1Mbps 速率MODBUS通讯。

遇到的问题:

S7-300与PEC5000 进行PROFIBUS-DP通讯过程中,西门子CPU时常会跳至STOP状态,重启后又恢复正常。

注:PEC5000与AIO5000是我司小型PLC的型号,支持PROFIBUS-DP通讯

OB122诊断截图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错误IO输入

网友B:
在程序中增加空组织块,避免CPU进入STOP状态,比如OB82 86 122

关键还是需要处理好DP从站的接线,干扰等

楼主:
梯形图部分貌似看不清,放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增加空组织块,避免CPU进入STOP状态,比如...

OB82一定要加吗?有何作用?

网友C:
1,你用的 S7 软件中的硬件没有更新,你的 CPU 硬件出现黄色?

2,建议在程序中增加 OB 诊断块,避免CPU进入STOP状态,比如OB82 86 122

3,程序图看不清,但从 CPU 诊断信息来看还是从站 1 中的 I/O 连接出错,可能是从站的 PROFIBUS 总线不稳定,引起通讯时的瞬间掉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用的 S7 软件中的硬件没有更新,你的 CPU ...

水哥提出的第一点可以排除,调试是在客户的电脑上进行,现在是用我的笔记本打开的。

请问水哥PROFIBUS总线不稳定一般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错误IO输入

I\O是映射从站设备的输入输出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错误I...

 记得,以前做的西门子300和200之间通信;

只要有一个站不在线,就是通信不上的话,就会报错的;

报这个错误;

通信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