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屏幕有光栅,不能显示文字如何维修

楼主(2013-08-20):
原来触摸屏是烧坏电源,修好电源后,屏上有光栅有一横一横的白线出现,不能显示文字。请教师傅们指点如何维修?

网友A(2013-12-25):
很可能是排线坏了,或者是液晶坏了。创研华公司代理海泰克触摸屏。若有其他问题找创研华公司郭工。QQ:2355858558

网友B:
估计液晶坏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维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