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F700变频器FVC控制

楼主(2013-08-20):
用AB PF700变频器做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控制方式选择FVC,反馈选择encoder(编码器),电机不能运行,一启动,变频器就报故障12(电流过载故障),如果将反馈选择为open loop(开环),电机运行正常,观察编码器反馈的速度也正确。编码器接线正常,电机接线正常。求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毫无疑问,你的问题出在闭环上,建议你检查PG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你的问题出在闭环上,建议你检查PG卡

谢谢啊!已经检查过PG卡了,由于编码器选的为10到30v的,所以跳线为12V,而且还更换了一块PG卡,依然是报故障12,基本可以排除PG卡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