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20变频器与设备跳闸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0):
背景:设备供电电源单相220,有个2P20A的漏电断路器,上级电柜只有断路器没有漏保,应该不存在漏保互相冲突导致跳闸的问题,变频器用的是单相220电源,输出为三相220,电机角接,启动和制动由外部端子控制,分别是5和6.

现象:有的时候启动或按急停的时候会跳闸,但不是每次都跳,不过也比较频繁,开始的时候变频器的9接24伏的负极,PLC输出点直接接变频器的5和6,后来改成输出点带继电器,由继电器触点控制变频器,导通5\8或6\8,也就是用变频器自带的电源来控制,也是跳,不光是启动瞬间,就是在静止的时候按急停(PLC程序中按下急停后,输出点输出0.5秒),也会跳闸.后来又实验了用变频器面板上的按钮启动电机,也有跳的时候,但不是那么频繁.

问题:1-应该不是电机进水了吧,如果进水应该每次都跳的,对吧!

2-会不会是设备的漏电断路器有问题?设备外壳也有接地,如果不用漏保只接断路器会不会有危险,能不能消除跳闸现象.(准备明天试一下)

3-设备出厂之前,变频器就没接地线,因为一接上,只要打开电源就很容易跳闸,可能与工厂的电源有漏保有关,那么在这个用户这里如果接上地线还会否跳闸?

本人还是怀疑问题出在漏保那里,因为用户这里一共有5台这样的设备,只有1台有问题,变频器已经和其他的互换过了,没起作用.在不跳闸的情况下,电机也能正常运转.

希望有专业人士看到后帮忙指点一二,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做一个相间电阻自学习,这样的话把电缆和变频器以及电机所有的问题都囊括了

网友B:
把漏电保护开关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漏电保护开关换成不带漏电保护的就行了。

 变频器工作时都有漏电流产生,所以一般变频器厂家都建议客户在变频器使用中不试用漏电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