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PLC选型

楼主(2013-08-21):
我目前正在做PLC选型,想知道目前主流大型PLC都有哪几家?国产PLC是否有大型的,有什么特点,是否可以应用在大型水处理项目?

网友A:
你的大型指多少点?60点加扩展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我想没人去选几百点的PLC做项目,真不如集中-分散控制。

我推荐OMRON,功能优于其他品牌,毕竟是PLC的鼻祖。

网友B:
台达

汇川

都不错的

OMRON目前工厂在金桥,价格也不错的

网友C:
目前主流的大型PLC有  国外(冗余):西门子S7-400 、施耐德Quantum

                    国内(冗余):和利时LK(国内首台大型PLC)

推荐和利时LK

理由:1 高效经济的冗余功能

     2 强大开放的通讯能力

     3 友好简单的使用环境

     4 不亚于国外品牌的稳定性

     5 经济的配置价格

和利时LK是从和利时DCS发展过来的,拥有可做大型系统的基因。LK在水处理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业绩,可以登录和利时官网详情:

http://www.hollysys.com/templates/hy/index.aspx?nodeid=590

网友D:
首先主推和利时PLC,这个硬件基于西门子400和ABB800系列架构,软件糅合了欧姆龙、AB等知国际名编程优点,选这一款当之无愧!

其次建议选用台达AH500 系列可程式控制器,参数如下:

最大 I/O 擴充點數:

DIO最大支援點數為4,352點;AIO最大支援通道數為544個通道;RIO最大支援能力為125,440個

程式容量:最大256K步;高速的程式處理能力:處理1k steps只需0.3ms

CPU模組內建全隔離RS-232/422/485、Mini USB、Ethernet、SD Card 1.0 (相容市面記憶卡)

其次就是选用高性能Q系列PLC,建议选用Q02U这个型号CPU,这个型号性价比最好,当然也可以选用性价比最高的Q00UJ,不过QOOUJ的性能稍有不及,处理大型程序速度不行,

当然还有欧姆龙CJ系列、松下FP10系列等均是理想的选择,这些编程习惯均适合亚洲人,

如果你的语言编程技术实在高超,另外工程预算不差钱,你可以选择AB5000系列,这一款就是高技术+大款的不二选择

网友E:
三菱PLC编程软件下载:三菱GX Developer8.31中文版+仿真功能

网友F:
西门S7-300/400在水处理行业应用特别多案例。

如果在自动化这块成本上有较大压力,不妨用台达的中型PLC  AH-500试试效果。

网友:
和利时的不错,支持下国货吧

楼主(2013-12-23):
经过最终的比较,选择了性价比高的和利时LK大型PLC,厂家给予了很多技术支持和行业案例,服务很好,目前项目已经稳定运行了,谢谢各位!